orCAD Capture中的PSpice输出坐标轴字体大小怎么设置?

楼主(2022-04-11):
orcad Capture中的Pspice输出坐标轴字体大小怎么设置?

网友:
将该器件的各个部分都放在同页图纸中,然后全选中,右键选择编辑属性。进入后选择pin,选中需要的管脚信息后复制,然后粘贴到EXCEL中即可。

网友:
在工具里面的选项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