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路图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4-11):
1、俩电机并联,分别用pwm控制,电源一开一关,他们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影响,如何解决?
2、俩电池分别降压到9v和-9v给电路供电,需要注意什么,因为电源一开一关的

网友:
可以各自加个二极管和电容,还有就是注意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机关闭时电感上的能量释放问题

网友:
正转一下反转一下

网友:
1、没明白你为什么搞成这样,你的电机到底要多少伏供电?
2、电路供电有必要与电驱动电源隔离分开,至少电源走线上有分别
3、可以传上你的整个控制电路图,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