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短路如何是好,如何检测哪个器件短路了?

楼主(2022-04-11):
好多绿色的呀

板子画完了,好多绿色的,麻烦了

可能检测到哪些短路了吗

网友:
绿色的上面右键-冲突里查

网友:
你这个怎么感觉是和铺的地报错了,重铺地看看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的阵列放置过孔,或者复制的方式放的过孔,导致过孔没有获得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