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art number后link替换物料标红

楼主(2022-04-11):
    更换part number后,电阻电容都能通过link database替换成功,只有芯片类物料link时会标红,显示缺少schematic part,但是通过explore中查找到这个器件能替换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就是把老的part number换成新的,原先老的时候能用,换完不能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