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PCB里直接放焊盘

楼主(2022-04-11):
请教:如何在PCB里直接放焊盘

网友A:
在“View”中打开“PlacementTools”选项,选择其中焊盘样式的图标
选中后,键盘上按下“Tab”键没跳出如图界面,其中“X-size”和“Y-size”是设置焊盘大小,而“Shape”是设置焊盘形状的,其他选项大家可自行研究。
设置完成后,将焊盘移植我们所要引出外接焊盘的银角处
放置后,绿色部分消失,焊盘上显示我们所要外接的焊盘信息
双击焊盘即可查看其与那个银角相连接,也可进行修改
设置完成后我们将其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ew”中打开“PlacementTools”选项,选择其中焊盘样式的图标
选中后,键盘上按下“Tab”键没跳出如图界面,其中“X-size”和“Y-size”是设置焊盘大小,而“Shape”是设置焊盘形状的,其他选项大家可自行研究。
设置完成后,将焊盘移植我们所要引出外接焊盘的银角处
放置后,绿色部分消失,焊盘上显示我们所要外接的焊盘信息
双击焊盘即可查看其与那个银角相连接,也可进行修改
设置完成后我们将其连接起来
谢谢大佬!!! 是这个吗,但没有可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