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设计一个220V断电就报警的电路

楼主(2022-04-11):
请各位高手设计一个220V断电就报警的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找个应急灯的电路来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一个电池,一个继电器,交流加断开就让继电器接通,送出报警信号

网友:
把应急灯拆开~
把照明部分换成蜂鸣器或警报器~~

网友:
    我猜想楼主是想要一个不需要任何电池的断电报警系统吧

    用個高電流的繼電器,斷電時把地線和火線短路,等幾分鐘後消防隊就過來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