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和LVDS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4-11):
    它们的主要信号成分都是5组差分对,其中1组时钟CLK,4组DATA(MIPI DSI接口中称之为lane)。
    MIPI和LVDS区别:
    首先,两种接口里面的差分信号是不能直接互联的,准确来说是互联后无法使用,MIPI DSI转LVDS比较简单,有现成的芯片,例如ICN6201、ZA7783;LVDS转MIPI DSI比较复杂暂时没看到通用芯片,基本上是特制模块,而且原理也比较复杂。

    其次,它们的主要区别总结为两点:1、LVDS接口只用于传输视频数据,MIPI DSI不仅能够传输视频数据,还能传输控制指令;2、LVDS接口主要是将RGB TTL信号按照SPWG/JEIDA格式转换成LVDS信号进行传输,MIPI DSI接口则按照特定的握手顺序和指令规则传输屏幕控制所需的视频数据和控制数据。
    从传输的内容可以更直 观看到两种接口的区别

    1.如图是LVDS的数据,表上slot0slot6表示时钟周期,CHx_DATA0CHx_DATA3分别表示数据差分对14组,而后面跟着的G0等视频帧就是数据。
    2、MIPI DSI接口:通道里面按需要以短包(SP)或者长包(LgP)的形式传送数据,具体的包格式参考相关资料。在此就能看出LVDS接口和MIPI DSI接口物理介质同是差分线对,但是传输的内容确实完全不同的。数据顺序有同时结束和不同时结束两种模式(下图以双通道为例):
    1、液晶屏有RGB TTL、LVDS、MIPI DSI接口,这些接口区别于信号的类型(种类),也区别于信号内容。具体RGB TTL接口信号类型是TTL电平,信号的内容是RGB666或者RGB888还有行场同步和时钟;LVDS接口信号类型是LVDS信号(低电压差分对),信号的内容是RGB数据还有行场同步和时钟;MIPI DSI接口信号类型是LVDS信号,信号的内容是视频流数据和控制指令。

楼主:
    pixel频率计算和MIPI频率计算,应包含Porch值。比如,对于1024*600的屏来说,加上porch值为Htotal*Vtotal。则:Pixel频率为1344*635*60=51.2MHz MIPI频率为1344*635*60*24/4=307Mbps,8位,每个R/G/B都是8位,除以4Lane,得到每Lane的速度。对于点灯机,要留Margin,设置成307*1.2=368.4Mbps MIPI频率=Pixel频率*24/4Lane

楼主:
    MIPI信号进入高速模式后,clock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