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

楼主(2022-04-12):
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首先要在库文件中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库文件中创建

我想放焊贴片焊盘,但创建的pin SMD类型的焊盘在这里不显示,它只能放有孔的,就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放贴片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