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P系统管理流程与日常管理流程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4-12):
ERP系统管理流程与日常管理流程有什么不同?

网友:
要看什么ERP吧,不同软件公司的ERP都有很大不同的。像Oracle EBS,这个是根据历史经验设计的符合大部分公司流程的最优流程,当然它也比较贵;而像国内一些比较普通的软件公司,它本身对企业的管理流程了解也不够,所以设计出来的流程不一定是可以调整的,确实是比较死板的;当然,有些软件公司是允许你去定制的,那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我个人认为系统只是个辅助工具,要适合公司管理流程。不过,公司的管理流程有时候并不是最优的,可以先请专业咨询公司帮忙进行流程再造,之后再上系统。不要盲目上系统,不要太依赖于系统,但是也不要以为系统是死板的,毕竟这几年上系统越来越成功了,咨询公司的经验也很丰富了。
还有,上系统的时候,容易遇到员工的抵触。所以,如何做好员工工作和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网友:
每个上ERP的公司也都有其它的管理流程,这是相辅相成的,ERP是个具体业务的操作工具,是公司管理流程中的一部分,有好些管理流程是无法用ERP来表现出来的。从流程执行率来看:日常管理流程主要靠各个人自觉去遵守,执行,这要靠具体执行的人的素质,实际操作中变通,未严格按流程走的较多,监控起来不易,往往是流程一大堆,真正认真去执行的很少;而ERP是先讨论相关的工作流程,并将这些流程做进了ERP的业务模块中,每个人开展工作,必须要进入相应的模块中去操作,每个人有自已的权限,每个人是怎样操作的,在系统里都会留下痕迹,等于将大家的一举一动都呈现在阳光下,大家都只能按ERP设置好的流程去操作,当然不能说ERP开展了,员工就一定100%按流程操作了,也不一定,这也跟每个具体员工的素质及相应模块的负责监管的负责人有关了,但总体来讲,ERP流程执行率比通常的管理流程要高。

网友:
一切按照系统走,规定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