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电路板上地与地之间有几毫伏电压差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12):
自己焊接的电路板,在接上电之后,测地与地之间的会有几毫伏的电压差,但由于输入信号也是毫伏级别的,对此影响有些大,有什么方法可减小或消除电压差?

网友:
电容电阻尽量接近IC引脚,缩短引线长度,加粗地线,能大面积铺理好。

网友:
减小地零电压就是减少零线的电位。 尽量做到三相平衡,N导线截面可以加大。

网友:
加大地线导体面积,加粗地线,电容电阻尽量紧贴地线处焊接,IC引脚线长度绝不可远离地线,尽量大面积铺地线好。

网友:
如果是大电流,加大地线没有用,主要还是画板的时候,不要让电流流过测量地。

网友:
选择合适的信号输入接地点,能够避免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