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有破解的方法吗

楼主(2022-04-12):
    请问存放在EPCS里边的FPGA程序有被破解的危险吗?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防止程序被破解?. d  t' \; F' ?9 z$ }

网友:
    据说是可以被破解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打算使用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否能够真正被破解,希望有专业人士能够告知。谢谢。

网友:
    存在外部EEPROM里面一定会被破解,因为FPGA肯定得通过一定的手段从那里面把程序读出来才能配置,用同样的手段就可以把EEPROM内的程序读出来,不过如果把EEPROM集成在FPGA内部就不同了,配置过程在外部看不到,就可以增加被破解的难度,不过想破解也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要里面的程序。 能复制芯片并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