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陶瓷覆铜板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2-04-12):
制作陶瓷覆铜板,但是对这方面知识看的比较少,想了解了解。

网友:
机械应力强,形状稳定;高强度、高绝缘性、高导热率;防腐蚀,结合力强。

网友:
极好的热循环性能,循环次数可多达5万次,可靠性高。

网友:
使用温度宽-55℃~850℃;热膨胀系数接近硅,简化功率模块的生产工艺。

网友:
与PCB板一样可刻蚀出各种图形的结构,无污染、无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