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三极管工作状态?

楼主(2022-04-12):
    如何快速判断三极管工作状态?

网友: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有三种:
1.截止状态;用万用表测量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压,如果接近于电源电压,说明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2.开关状态;用万用表测量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压,如果在0.5V左右,说明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
3.放大状态;用万用表测量发射极与集电极的电压,如果在2-5V之间,说明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
    判断三极管工作状态的方法:测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压。
      具体:
  1.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压是0.65-0.7V,是放大状态,
      2.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压0.7V以上是饱和导通状态,
  3.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压0.3V以下是截止状态,
  4.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压-0.1至-0.4V是振荡状态。

网友:
    NPN管判断方法如下:
    截止状态:Ube<0.7V; (如果是锗管则Ube<0.3V)
    放大状态:Ube>0.7V,Uce>Ube;
    饱和状态:Ube>0.7V,Uce<Ube。
    PNP管判断如下:
    截止状态:Ueb<0.7V; (如果是锗管则Ueb<0.3V)
    放大状态:Ueb>0.7V,Uec>Ueb;
饱和状态:Ueb>0.7V,Uec<U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