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周围打一圈地过孔的目的是为什么?

楼主(2022-04-12):
如题,在PCB周围,还有地引脚附件都会打一些过孔,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
    高频中提高信号完整性,屏蔽作用,散热作用,回流作用。

网友:
    是为了降低接地阻抗、散热等。

网友:
    屏蔽、散热、消除可能引起偏差的模式等等

网友:
    为了让干扰信号能以最短路径流进“地”。

网友:
    降低接地阻抗,散热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