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为什么要 划分网格?

楼主(2022-04-12):
ansys中为什么要 划分网格?复杂的模型划分呢?

网友:
通常前处理中建立的几何模型都是要经过网格划分转化为有限元模型,在有限元软件计算时,只有有限元的数据被读入,而跟几何模型没有关系,建立复杂的几何模型是辅助我们建立起有限元模型。

网友:
ANSYS本身就是有限元分析软件
你不划分网格怎么做有限元分析啊!而要做有限元就要划分网格,就是离散化

网友:
分析结果不涉及变形的,就不需要划分网格,如刚体的运动分析;其他的基本上要划网格吧

网友: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求解偏微分方程时,要将方程离散,所以要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