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

楼主(2022-04-12):
请问稳压二极管的选型思路是怎样的?先要知道哪些参数?

网友: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
查数据手册,结合实际电路工况,PSpice/Mathworks计算最坏情况模拟,选型完毕。

网友:
看你需要在什么工作环境下和你欲要求的功率要求来选择,主要还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的参数值来选择合适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