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一键更新铜皮

楼主(2022-04-12):
更新铜皮的方法很多:
  • 点击铜皮右键update shape
  • 菜单栏: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铜皮管理器——Shapefill——Force Update
  • 设置快捷键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skill一键更新所有铜皮?

网友:
我也一直没有用过一键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自带函数。。axlShapeDynamicUpdate(nil  nil)是更新需要更新的铜皮。
axlShapeDynamicUpdate(nil  t)是强制更新所有铜皮。  前面带上 skill  就可以在command里运行。

这个我知道,还可以用快捷键,一个道理Funckey   xx    skill axlShapeDynamicUpdate( nil t )

网友(2022-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