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芯片与射频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12):
    基带芯片与射频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射频芯片一般就是指进行射频信号收发的芯片,在手机中,和基带芯片近似等同,因为基带就是对信号进行收发、调制解调等操作的芯片。
但至于某个功能是否在某个芯片里,就是不一定的事情了。有些手机cpu内,集成应用处理器、基带处理器、gps等。而有些cpu只有应用处理器部分,需要再配合其它的专用wifi、蜂窝基带芯片,才能实现通讯能力。

网友:
    1、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高频(大于10K);射频(300K-300G)是高频的较高频段;微波频段(300M-300G)又是射频的较高频段。
    2、射频(IC)(Integrated Circuit)是指工作在射频频段的集成电路芯片,用以实现特定的射频功能。

网友:
    1、射频芯片负责信息发送和接收,基带芯片负责信息处理;
2、射频芯片负责射频收发、频率合成、功率放大,基带芯片负责信号处理和协议处理。
    基带芯片是用来合成即将发射的基带信号,或对接收到的基带信号进行解码。具体地说,就是发射时,把音频信号编译成用来发射的基带码;接收时,把收到的基带码解译为音频信号。同时,也负责地址信息(手机号、网站地址)、文字信息(短讯文字、网站文字)、图片信息的编译。
    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为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在300KHz~300GHz之间。射频芯片指的就是将无线电信号通信转换成一定的无线电信号波形, 并通过天线谐振发送出去的一个电子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