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的板子使用CAM350导出gerber

楼主(2022-04-12):
allegro画的板子,导出gerber, 第一次导入CAM350是正常的。 用CAM350拼板后,再从CAM350里导出gerber, 这个gerber再导入CAM350时就出错,提示钻孔工具号码没有大小。

网友:
在CAM350里面刀具表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从CAM350导出时,应该要导出一个钻孔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有定义钻孔的大小,比较说定位孔为直径4.0,那应该都定义好的,钻孔文件里包括钻头直径和数据文件,有了这两项信息,再导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在导出钻孔文件时没有选择格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