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走出来的线是默认固定的,就是走出来是有花纹的,要去取消固定才没有花纹

楼主(2022-04-12):
为什么我走出来的线是默认固定的,就是走出来是有花纹的,要去取消固定才没有花纹

网友A:
    上图才知道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才知道你的意思

    大佬你看下

网友A:
    这是走线类型选择,在走线状态下按F3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走线类型选择,在走线状态下按F3切换

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