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的源级电阻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12):
MOS管上的源级电阻作用是什么?哪位了解,能否给说明下

网友:
一般的回路图里,MOS管的源极接一个电阻,然后接地。此电阻一般很小,为毫欧级,主要用于电流采样,把电流讯号转化为电压讯号,用于监控回路电流。

网友:
再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

网友:
    DSGH 正解 关于Rs常见于电源电路,如下图R13(10欧姆  1206封装)

    屏幕截图 2022-04-12

网友:
    如下GS间连接电阻电,作用又不一样了   1:R16,其作用是下拉型抗干扰电阻。当单片机刚上电时,I/O 口一般都处于高阻态,如果没有 R18,栅极电压就处于悬浮状态,可能意外使场效应管导通,R16 的选值范围没啥特别的讲究。2:R2,它的作用是上拉 NA+场效应管的栅极,其阻值不能太小,太小会造成三极管导通时承受过大的电流;同样,阻值也不能太大,太大会导致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上升缓慢,而影响开关性能。

    屏幕截图 202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