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这个电路里面电阻串联的作用?

楼主(2022-04-12):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图片里面串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好像不串联它,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滤波和降噪

网友:
    开漏输出管脚的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阻抗是用于信号的负载,如果这里短接的话,对交流信号是直接接地的,所以这里必须有电阻,阻值要均衡电压电流和增益的关系

网友:
写了回帖,也没见威望增加,威望这鬼东西怎么弄

网友:
    看外部信号负载情况,也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像4楼说的,如果直接短接,接口直接怼到地上不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