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关于reshape函数的使用

楼主(2022-04-12):
发现reshape使用时,是先填充列。
有没有办法使他先填充行呢?

比如reshape(t,5,6)形成5行的6列的数组。他是先把t的数据依次填充到第一列,再填充到第二列,。。。。。。。

 能不能使他先填充第一行,再填充第二行,直至完成。

谢谢

网友:
矩阵转置一下

网友:
也可以一次装置即可解决,目标是n×m的,则填充成m×n的,然后转置。

网友:
直接reshape(t,6,5)  再转置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