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时FPGA片内RAM使用了95%{458,752 / 483,840 ( 95 % )},但是出错Can't place al...

楼主(2022-04-12):
综合时FPGA片内RAM使用了95%{458,752 / 483,840 ( 95 % )},但是出错Can't place all RAM cells in desig

网友:
ram是一块一块的
你虽然总的用了95%
但假如ram总共有10块,你用了11块
是不会编译通过的

网友:
因为FPGA里的RAM都是一般以4KB等为大小的,如果你有两个不同的RAM,即使加起来也才1KB,也会占用两个4KB的空间,所以一般不会用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