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 cadence allegro怎么导出制板文件?

楼主(2022-04-12):
求赐教 cadence allegro怎么导出制板文件? 都需要导出那些文件?

网友:
一般不给实际的.brd文件,导出gerber文件最好;
制版的gerber包括光绘文件和钻孔;
光绘包括:线路、防焊、丝印、尺寸外形;
钻孔可以用NC命令导出;

网友:
线路层 阻焊层 钢网层 丝印层 钻孔层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百度一下网上有很详细的输出gerber的步骤。包括每一层该放什么都有。例如: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a4125ac0d9e2c28ac7092a2.html

网友:
    四级了不会出制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