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为什么会失效?哪些因素导致的?

楼主(2022-04-12):
直线轴承为什么会失效?哪些因素导致的?

网友:
直线轴承可分为金属直线轴承和塑料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淬火线性传动轴一起使用。无限线性运动系统。由于负载球与淬火驱动轴之间的点接触,允许负载很小,但当沿直线移动时,摩擦阻力小,精度高,移动速度快,但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导致直线轴承故障。

网友:
导致直线轴承失效的因素

1、磨损失效

磨损失效是指表面相对滑动摩擦引起的失效,导致工作表面金属持续磨损。直线轴承和连续磨损会逐渐损坏直线轴承的零件,最终导致直线轴承尺寸精度的损失等相关问题。磨损会影响形状的变化,增加配合间隙,改变工作表面的形状,并可能影响润滑剂或使润滑剂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导致润滑功能完全丧失,导致直线轴承失去旋转精度,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磨损失效是各种轴承的常见失效模式之一,根据磨损形式可分为常见磨损和粘结磨损。

磨粒磨损是指外来硬颗粒或硬异物或磨粒侵入直线轴承工作表面之间的金属表面和接触表面的相对运动造成的磨损,通常在轴承工作表面造成犁沟划痕。硬颗粒或异物可能来自主机,或来自主机系统的其他相邻部件可能通过润滑介质送入直线轴承。

粘着磨损是指摩擦表面由于摩擦表面的小凸起或异物而产生的不均匀应力。当润滑状况严重恶化时,局部摩擦热容易导致摩擦表面局部变形和摩擦微焊接。在严重的情况下,表面金属可能局部熔化,接触表面的力会从基底撕裂局部摩擦焊接头,增加塑性变形。这种粘附-撕裂-粘附循环构成粘附磨损。一般来说,轻微的粘着磨损称为磨损,严重的粘着磨损称为咬合。

2、接触疲劳失效

接触疲劳失效是指直线轴承工作面交变应力引起的失效。直线轴承工作表面接触疲劳剥落,常伴有疲劳裂纹。首先,它发生在接触表面下方的交变剪应力处,然后扩散到表面,形成不同的剥落形状,如点蚀或点蚀剥落,剥落成小块,称为浅剥落。由于剥落表面的逐渐膨胀,它经常延伸到深层,形成深层剥落。深层剥落是接触疲劳失效的疲劳源。

3、断裂失效

线性轴承断裂失效的主要原因是缺陷和过载。当施加的载荷超过材料的强度极限并导致零件断裂时,称为过载断裂。主要原因是主机突然故障或安装不当。当冲击过载或剧烈振动发生时,微裂纹、缩孔、气泡、大异物、过热组织和轴承部件的局部烧伤等缺陷也会导致缺陷断裂,称为缺陷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