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能相连么?

楼主(2022-04-12):
Pspice中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能相连么?
比如比较器的输出能作为74系列芯片的输入的么?

网友:
可以啊,pspice支持数模混合,我刚做完的TL494就是数模混合芯片,直接用pspice来搭的。

网友:
输出电流电压是否在你选用74系列正常工作范围之内,74系列含TTL与CMOS电平两种系列,要加以区分

网友:
一般不这么做,简单的还可以,组合逻辑电路不可以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