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组件PCB板的器件?

楼主(2022-04-12):
电子元器件组件PCB板的器件?都是如何区分的,都有哪些特点

网友:
    它的主要特点是:(1)自身消耗电能 (2).还需要外界电源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主要是指由电容、电阻、晶体管等组成的模拟电路集成在一起用来处理模拟信号的集成电路

网友:
    数字集成电路是将元器件和连线集成于同一半导体芯片上而制成的数字逻辑电路或系统。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的主要构成电路有:放大器、滤波器、反馈电路、基准源电路、开关电容电路等。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主要是通过有经验的设计师进行手动的电路调试,模拟而得到,与此相对应的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大部分是通过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在EDA软件的控制下自动的综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