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GUI界面实现视频播放,求解

楼主(2022-04-12):
通过GUI实现视频播放应该如何去做呢

网友:
fileName = 'XXX.avi'; % .avi必须是无损压缩的.
obj = mmreader(fileName);
vidFrames = read(obj);% 读取所有的帧数据
numFrames = obj.numberOfFrames;% 帧的总数
for k = 1 : numFrames% 读取数据
     mov(k).cdata = vidFrames(:,:,:,k);% mov(k)是一个结构体,mov(k).cdata实际上就是一个有RGB的帧
     mov(k).colormap = [];
end
movie(mov);% 在matlab中播放视频

网友:
通过GUI实现视频播放,可以用matlab播放视频,但是在播放稍微大些的视频时,存在Frames数量限制问题。可以用actxcontrol('WMPlayer.OCX.7',position)控件调用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适用性更强

网友:
报什么错误了吗?把position调整一下试试,你用的pos=[0 0 800 600];该区域是否可以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