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的原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2):
    以上电路将 PWM电压 通过RC滤波转换成了 直流电压,大概原理是电容会充放电,当PWM电源低电平时,电容放电,那这个R是干嘛用的呢?还有就是转换出来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VOUT就是VCC*DUTY呢?PWM的频率跟RC滤波的截止频率又是什么关系?我知道电容的截止有截止频率,RC的截止频率又是怎么回事?对于刚入手设计不久的人来说,这些想很久都想不懂、、

网友:
    没什么可想。
RC滤波的截止频率,见一阶电路。该频率上电容的容抗恰与电阻阻值相等,故电容两端电压和电阻两端电压相等(可不是一半!)。比此频率低的信号,电容容抗比电阻阻值大,信号在电容上分压比电阻分压大。比此频率高的信号,电容容抗比电阻阻值小,信号在电容上分压比电阻分压小。故图中RC是个低通滤波器(一阶)。

网友:
    RC构成一阶低通滤波。Vout端直流电压为PWM电压的平均值,也就是VCC*DUTY。DUTY是占空比。

网友:
    PWM是矩形波。除直流和基波分量外,还含有大量高次谐波(二次、三次……)。现在你要取出直流分量而去掉基波分量和各高次谐波分量,显然基波频率应该远高于RC截止频率。否则基波分量就会出现在Vout端。事实上,往往使用多个一阶低通级联,以将交流成份(基波分量和各高次谐波分量)尽量滤除得彻底一些。

网友:
    如果没有R(短路),那Vout端波形将总是和PWM端完全相同(没有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