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开发过程中,编程与配置这两个操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12):
    FPGA开发过程中,编程与配置这两个操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
    1. 在FPGA开发中,应当用“描述”语言而不是“编程”语言来描述你的硬件设计;
    2. 用硬件描述语言(HDL)或者原理图等手段描述的是硬件系统的逻辑连接关系。你需要将正确的硬件描述通过开发工具转换成FPGA中逻辑单元之间的连接关系,形成一个配置数据文件,然后将这个配置数据文件下载到FPGA中,才能在FPGA中实现你的硬件设计。有些教材中,也将配置的过程称之为“编程”。但这只是借用软件编程的名词而已,其物理含义与软件中的编程完全不同。

网友:
    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Cell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Logic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Output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FPGA的基本特点主要有:
    1)采用FPGA设计ASIC电路,用户不需要投片生产,就能得到合用的芯片。
    2)FPGA可做其它全定制或半定制ASIC电路的中试样片。
3)FPGA内部有丰富的触发器和I/O引脚。
    4)FPGA是ASIC电路中设计周期最短、开发费用最低、风险最小的器件之一。
    5)FPGA采用高速CHMOS工艺,功耗低,可以与CMOS、TTL电平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