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时开关电源功率选大了会有什么坏处?

楼主(2022-04-12):
    选型时开关电源功率选大了会有什么坏处?. _9 ^) F! F9 }: @3 W

网友:
    电源功率选大有导致电机烧坏的可能性。

网友:
    开关选型通常会选的允许最大电流大一些,因为开关的作用只是切断与闭合电路的作用,如果选的开关规格小,可能导致开关烧坏,就要常换开关了。电源选择上可以选择与电机额定功率相匹配的电源,若是选的过大,电机在工作时,总是处于过载状态,这样电机的散热就有所不足,容易烧坏。

网友:
    长期处于过载状态,对于电机的寿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建议给电机加上过载保护装置,这样在电机过载时,可以有效保护电机,防止损坏。毕竟,在整个电路元器件中,电机的成本是很好的,要换电机会很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