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都有哪些?

楼主(2022-04-12):
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专业专注做导热硅胶片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客户咨询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的问题,而且客户非常重视导热硅胶片的失效模式。因此今天,笔者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都有哪些?

导热硅胶片失效是什么意思?导热硅胶片本身的存在价值就是热传递,那么要判断导热硅胶片的失效模式,最直接最根本的就是导热硅胶片丧失或是减弱了其热传递的功能,即可判定该导热硅胶片失效。所以,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归根结底,只对导热硅胶片的热传递功能负责
导热硅胶片失效,就是导热硅胶片的热传递功能受到损失。那么导热硅胶片的热传递功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导热硅胶片的热阻。也就是只要在导热硅胶片工作过程当中,一切影响导热硅胶片热阻的因素或是方式模式,都可以称作导热硅胶片的失效模式。了解了导热硅胶片的失效模式,我们就来分析导热硅胶片的失效模式都有哪些?
导热硅胶片失效模式主要有(但不限于):断裂、开裂、腐蚀、分层、起泡、涂层脱落、变色、磨损失效,热过应力失效、电过应力失效等。综合这么多种失效模式,都是可以在前期产品设计阶段就可以避免的。比如,导热硅胶片的断裂、开裂,导热硅胶垫本身就没有基材,是粉体压延而成,所以在外力作用下开裂断裂都属于正常,但是在实际产品应用中,导热垫片的开裂撕裂都是发生在操作当中,只要按照作业指导书施工,导热硅胶片尺寸设计合理,在整个产品的工作当中,导热硅胶片都会是完好无损,所以开裂断裂的失效模式基本上是可以100%避免的。至于导热硅胶片的分层、起泡变色等失效模式都可以在选择导热硅胶片的时候直接避免。磨损失效在导热硅胶片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预测并避免,因为磨损失效就是把导热硅胶片磨损之后,使得导热硅胶片变薄破损,以致降低有效接触面积,增加导热硅胶片的接触热阻,从而影响导热硅胶片的导热性能。常见的有导热硅胶片表面背玻璃纤维增加耐磨性,也可以将导热硅胶片设计的比实际间隙更厚一些,完全紧密贴合,这样当整机产品在工作的时候,导热硅胶片也不会发生摩擦以致磨损失效。导热硅胶片的热过应力失效及电过应力失效主要产生原因有2点,第一点就是在设计选择导热硅胶片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导热硅胶片的耐温范围、硬度、压缩量、电绝缘性能,只要这些因素考虑充分,导热硅胶片在本身允许的工作条件下是不会失效的。当然,如果长期使用温度超过导热硅胶片的正常工作温度,导热硅胶片的硬度啊、应力、绝缘性能等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综合结果就是导热硅胶片的热阻快速增加,以致降低导热硅胶片的导热性能,使得导热硅胶片失效。

网友:
导热硅胶垫本身就没有基材

网友:
磨损失效在导热硅胶片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预测并避免

网友:
导热硅胶片本身的存在价值就是热传递

网友:
    硅胶片主要就是用来导热的

网友(2025-05-14):
    如果想申请导热硅脂、导热硅胶片的免费样品试用,或咨询价格,欢迎联系张先生:18656456291,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