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

楼主(2022-04-12):
    mcs-51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

网友:
    mcs-51单片机有5个中断源,分别为:
1、外部中断0(INT0):默认中断级别最高,中断入口地址0003H;
    2、定时/计数器0(T1):默认中断级别第2,中断入口地址000BH;
3、外部中断1(INT1):默认中断级别第3,中断入口地址0013H;
4、串行口中断(TX/RX):默认中断级别第4,中断入口地址0023H;
    5、定时/计数器1(T1):默认中断级别最低,中断入口地址001BH。

网友:
    51单片机总共有5个中断源,分别为:
外部中断0(INT0),对应中断号是0, 中断入口地址0003H
定时/计数器0(T1),对应中断号1 ,中断入口地址000BH
    外部中断1(INT1),中断号2 入口地址0013H
    定时/计数器1(T1)中断号3 入口地址001BH
串行口中(RI/TI)中断号4 入口地址0023H

网友:
    外部中断0 (INT0 ):对应中断号是0,由低电平或者下降沿触发。
    定时器/计数器0(T0)中断:对应中断号1,由定时器T0计数器计满值回零触发。
外部中断1 (INT1):对应中断号2,由低电平或者下降沿触发。
定时器/计数器1(T1)中断:对应中断号3,由定时器T1计数器计满值回零触发。
串口中断:对应中断号4,当串口接收或者发送一帧字符后触发。
其优先级顺序为由高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