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性更改焊盘的大小?哪怕能一次性更改同类元件的焊盘大小也行。

楼主(2022-04-12):
做好PCB后发现焊盘过小,如何一次性更改焊盘的大小?哪怕能一次性更改同类元件的焊盘大小也行。

网友:
选择焊盘后,属性,可以进行同类型过孔的批量更改啊。

网友:
1.先选择好你想要修改成一样的焊盘
2.点鼠标右键-〉pad stacks
3.在ADD,DELETE下面找到到assign to all selected pins 后面打上勾就是对你所选择的焊盘进行更改。

网友:
改好焊盘,全局,选择好复制属性,在选择你要修改层面单击KO就改好了。跟元件属性一样的。

网友:
双击焊盘,设置中点global,修改大小后点确定就OK。

网友:
PADS可以的,能够全部选中统一修改。

网友:
pads的可以通过右键:查找->过孔类型—>过孔名称,然后选中要修改的过孔添加到选择右键的属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