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炉后起翘,帮忙看看

楼主(2022-04-12):
不良率4%,检查了物料引脚未发现有变形的,贴片也没有贴歪,是否引脚氧化了怎么确认,之前是没有这种问题的,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用电烙铁在器件上拖下锡就知道是不是器件氧化或者是不上锡的问题了

网友:
    物料没问题就调整炉温以及链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在器件上拖下锡就知道是不是器件氧化或者是不上锡的问题了

用烙铁试了,可以正常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