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圆级封装简介

楼主(2022-04-12):
晶圆级封装简介

网友:
    晶圆级封装

网友:
    神神秘秘的

网友:
    晶圆级封装(WLP,Wafer Level Package) 的一般定义为直接在晶圆上进行大多数或是全部的封装测试程序,之后再进行切割(singulation)制成单颗组件。

网友:
    看看是啥,预览都么有

网友:
    晶圆封装

网友:
    看看是啥,可能又是台积电的info或者cowa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