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比例运放电路的分析问题

楼主(2022-04-12):
在分析过程中,为什么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为0?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运放正相输入端与反向输入端虚短

网友:
    v+ v-他们的电压是一样的,你这是正负电压供电,V+接地了,所以是0

网友:
    有两种可能,1,你输入端电压为零,输出肯定为零了,第二,你的运放烧了!运放是要正负电源供电的。

网友:
    因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非常大(上百万倍),而输出电压是较小的有限值,所以放大器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差值非常小,这就是虚短的来由。

网友:
    这是典型的负反馈放大器,V+=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