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走差分线时焊盘与过孔的距离怎么设置

楼主(2022-04-12):
求教!焊盘上出差分线后需要打孔,这个孔的距离总是离焊盘很远,怎么设置呢?

网友:
设置规则,比如is 差分走线网络表,is 过孔,之后设置后孔孔间距就行。

网友:
    手动缩一下然后相同的直接copy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往回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