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自己画了一个schlib文件,如何添加到库?

楼主(2022-04-12):
altium designer中自己画了一个schlib文件,如何添加到库?9 H: L) W8 G* [0 b& Q

网友:
    在Library面板下,点击Libraries按钮,然后切换到Installed(已安装库)选项卡,接下来按Install按钮、将你自己的SchLib添加到已安装库就行了。

网友:
    在Library面板下,将你自己的SchLib添加到已安装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