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的条件?

楼主(2022-04-12):
晶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的条件?

网友:
    放大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Uc>Ub>Ue(NPN)。
    截止区: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Uc>Ue>Ub(NPN)。
饱和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Ube>Uce(NPN)。

网友:
    晶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内的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
    晶体管放大区是指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中每条曲线近似水平部分的集合所对应的区域。这表明,在集射电压U(CE)一定的范围内,集电极电流I(C)与U(CE)无关,只取决于I(B)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