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射管的选型时应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22-04-12):
    在发射管的选型时应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常用的红外发射管有30、45、60、90度等,这个角度指的是半角,型号一般是后面有标示。

网友:
    比较合适的型号有L5IR5-45,L5IR4-45再说说接收方面。一般接收头是用38KHZ的,你确定自己是用这个频率发射红外信号才行。在开灯的情况下接收头接收不到红外信号,是因为红外感应元件已经接收了灯的红外线达到饱和,所以不再接收发射管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