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发光二极管及条状发光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22-04-12):
示器件是一种将电信号转换为所需要的图形或字符的电子器件。显示器件种类多,以发光面的平凸性分,可将显示器件分为非平板型显示器件和平板型显示器件。非3板型显示器件,包括阴极射线管(CRT)等;平板型显示器件,包括发光二极管、LED数管、LED点阵、LCD液晶显示器等。其中,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LED点都是主动型示的,本身是发光的。LCD液晶显示器则是被动型显示的,它本身不发光。本章介绍平板型显示器件,包括应用最广的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LED点显示屏和LCD液晶显示屏。
1.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在有正向电流流过时,便发出一定波长范围的光。目前的发光管可以发出从红外到可见波段的光,它的电特性与一般二极管类似。发光二极管发光的颜色取决于所用材料。
发光二极管也具有单向导电性。只有当外加正向电压使得正向电流足够大时才发光。正向电流愈大发光愈强。使用时,应特别注意不要超过其最大功耗、最大正向电流和反向击穿电压等极限。以下介绍发光二极管的作用和特征。
(1)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
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即正向压降)随着材料的不同而不同,普通绿色、黄色、红橙色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约为2V;白色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通常高于24V(2.5~3.2V);蓝色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通常高于3.3V。
(2)发光二极管的驱动方式
发光二极管可以用直流、交流、脉冲等电源驱动,工作电流为2~25mA(工作电流越大亮度越大,通常10mA的电流即可满足亮度需要)。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不能超过额分值过高,否则有烧毁危险,故通常在发光二极管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作为限流电阻器。限
流电阻阻值R可由下式算出
R=(Vcc-Vz)/ILED
式中,Vcc为工作电压,Vz为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ILed为预期的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
(3)发光颜色
发光二极管发光的颜色主要由制作管子的材料及掺入杂质的种类决定。红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650~700nm,基本材料是磷砷化镓;黄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585nm左右,基本材料是磷砷化镓;绿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555~570nm,基本材料是铝砷化镓;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900nm,基本材料是铝砷化镓。
(4)双色发光二极管
将两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起,使其成为双色二极管。这种发光二极管通常有3个引脚,其中一个是公共端。它可以发出3种颜色的光(其中一种是两种颜色的混合
色)通常用于不同工作状态的指示。
(5)发光颜色和发光二极管本体颜色的关系
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一般和它本身的颜色相同,但是近年来出现了透明色的发光二极管,也能发出红、黄、绿等颜色的光,只有通电后才能知道其发光颜色。
(6)闪烁发光二极管
CMOS振荡电路芯片与LED管芯组合封装而成的一种新型半导体器件。不闪烁的普通发光二极管通过加脉冲电压可以让它闪烁,闪烁发光二极管只需外加固定电压它就开始闪烁。
(7)条状发光二极管
条状发光二极管是将多个发光二极管,封装在一个长条内,可以控制每个二极管适时发亮。例如,用条状发光二极管做成光柱显示器,可以显示液态、固态的高度,如显示水库或大坝里面水位的高度,再结合报警装置,可以构成水库或大坝里面水位是否超过警戒水位的显示报警装置。
文章来源:http://www.ameya360.com/hangye/105337.html,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