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ID卡和射频IC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12):
    射频ID卡和射频IC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非接触式ID卡又称射频卡,是世界上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在卡片靠近读写器表面时即可完成卡中数据的读写操作,它成功地将射频识别技术和ID技术结合起来,解决了无源(卡中无电源)和免接触这一难题,是电子器件领域的一大突破,与接触式IC卡相比较,非接触式ID卡具有以下优点:
           可靠性高 非接触式ID卡与读写器之间无机械接触,避免了由于接触读写而产生的各种故障。
  例如:由于粗暴插卡、非卡外物插入,灰尘或油污导致接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故障。此外,非接触式ID卡表面无裸露的芯片,无须担心芯片脱落、静电击穿、弯曲、损坏等问题,既便于卡片的印刷,又提高了卡片使用的可靠性。
      操作方便、快捷 由于使用射频通讯技术,读写器在10cm范围内就可以对卡片进行读写,没有插拔卡的动作。

网友:
    非接触式IC卡由IC芯片、感应天线组成,封装在一个标准PVC卡片中,无外露部分。
    非接触式IC卡的读写过程,是由IC芯片与读写器之间通过无线电波来完成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