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生成PCB时提示找不到自己画的封装

楼主(2022-04-12):
    altium designer生成PCB时提示找不到自己画的封装,都是自己画的封装,找不到软件自带的封装都能找到,但自己画的封装却一个也找不到

网友:
    1、用Altium Desinger打开一个PCB文件。
2、在打开的工程的菜单栏中找到Design菜单。
3、点击“Design”菜单,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Make PCB Library”。
4、一段时间后,软件自动生成一个与之前打开的PCB同名的库文件(后缀名为PcbLib),这里包含了我们打开的这个PCB所有的元件封装。
    5、保存新生成的PCB库,点击工具栏的“保存”按钮即可。
    6、确认新生成的PCB库文件位置,默认情况这个PCB库将被保存到你PCB文件所在的目录,你可以拷贝到任意一个Altium Designer可以访问的目录中,以后可以像加载其它PCB库文件一样加载使用它。

网友:
    添加PCB封装的时候要选择具体的library path,不能是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