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对接插件进行SI分析?

楼主(2022-04-12):
    如何对接插件进行SI分析?

网友:
    在IBIS3.2规范中,有关于接插件模型的描述。一般使用EBD模型。

网友:
    如果是特殊板,如背板,需要SPICE模型。也可以使用多板仿真软件(HYPERLYNX或IS_multiboard),建立多板系统时,输入接插件的分布参数,一般从接插件手册中得到。当然这种方式会不够精确,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
    可以有CST,有Connector分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