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什么是源面和目标面?

楼主(2022-04-12):
ansys中什么是源面和目标面?

网友:
这是在网格划分中体网格划分时要用的概念。体网格划分有个sweep模式划分是要指定划分的source 面和target面,这样才可以让程序知道扫掠的方向。其中又分为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自动模式下,程序会自己判断哪个是最和的source面和target面,不要要手动指定了。手动模式用于程序判断出错或者有特殊意图的时候,需要指定source面和target面。 两者都要先划分source面的网格才可以进行网格的扫掠操作。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