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s管连接怎么选择mos管呢?

楼主(2022-04-12):
正极回路和负极回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源、负载、mos 这是负极回路,电源、mos、负载这是正极回路呢?

网友:
如果串在正极回路用PMOS,串在负极回路用NMOS,如图,Q1是串联在负极回路用NMOS,Q2是串联在正极回路,用的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