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写好代码后,怎么编译?

楼主(2022-04-12):
C语言编写好代码后,怎么编译,最后生成可执行文件?

网友:
    C语言编写好代码后,怎么编译,用VC++编译器,学习怎么用这个软件建立工程,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编写c代码,编写好后,点几个这软件的按钮,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了,建立工程的方法很简单

网友:
    编译器都有编译的功能啊,会自动生成ex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