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建立多个参数的模型?

楼主(2022-04-12):
在使用Pspice时,我想创建一个实际电容的仿真模型,但是如何在Capture下可以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比如建一个电容模型C,在LIB里面用.subckt命令搭建成一个带ESR和ESL的电容电路,Capture原理图仍是两个pin的C符号,但是我只能配置C的参数,如何操作可以实现修改ESR和ESL的参数呢?

网友:
右键单击元件,选择Edit pspice model,弹出model editor编辑框,在里面修改即可。或者是选中元件,再选择菜单栏中的Edit\Pspice Model,也能调出Model Editor编辑框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